请教SIEMENS 802D数控立车配套按钮的含义?

楼主(2014-04-22):
书上查不到,请教了!!$ I' y% y1 y" u

楼主:
唯独这一个按钮含义搞不清。

网友:
没见过,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那家机床问问售后呗

网友:
我也不懂,我也刚刚接触立车,为何我改刀补,没有反应的。比方我车160的孔,我把孔加大0.2,我在磨损那输入0.2,再加工,为何车不到的,是不是输入有问题呢?我没接触过西门子,刚刚来学。。。。我现在车绳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