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孔螺纹深度,请教

楼主(2014-04-22):
今天看到几张图纸,发现里面螺钉孔全部都是全螺纹的,这样合适吗?不是很理解(看过组装的设备,没有特殊要求的),因为之前都是有留一定的深度。

网友:
看设计吧

网友A: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公司要求出图快,又没有专门的审图员,全螺纹如果不是通孔,基本上加工会自己留出底孔深度,保证螺牙长度。

网友(点评):
但是也有KD的设计员,前有孔的深度,后有螺纹的深度,最KD的是在孔的深度下根本保证不了螺纹的有限长度。做外加工就是怎么不好

网友:
小作坊的图很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公司要求出图快,又没有专门的审图员,全螺纹如果不是通孔,基本上加工会自己留 ...

恩,我们之前是自己做,怎么都好说,现在要外发了,领导让整理一下,才发现有这个问题了(之前这部分图纸是由另一个部门整的,现在转过来了)

网友:
我们这边的要求爱组装的时候螺丝拧进去的长度一般在螺丝直径的1.5倍,当然特殊要求特殊对待,不过这个标准适合绝大部分,由此可以算一下你这个孔多深合理

网友:
这个属于工艺上的问题,就像好多人画图不标退刀槽一样,不用认真

网友B:
肯定不是这样的,以前有和加工厂交流过,一般丝锥都带有导向部分,最小要留3mm的深度,最好的是M6的孔留3mm,M8的孔留4mm,M10,M12的孔留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这样的,以前有和加工厂交流过,一般丝锥都带有导向部分,最小要留3mm的深度,最好的是M6的孔留3mm ...

谢谢,现在打算按照设计手册来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