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三通注射模

楼主(2014-04-22):
有设计过斜三通塑料管件注射模具的朋友吗?希望能请教你们一些问题!谢谢!

对于这个三向抽芯机构有点麻烦!

网友:
一出三吗?

楼主:
@模具大侠 希望向前辈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
@模具小侠 希望向前辈请教一下这个45°斜三通塑料管件的注射模设计!我现在在构思这个三向抽芯机构!

网友A:
抽心倒不是麻烦油压开合模斜契锁紧.只是三个模心合模后的定位要好对碰的模心之间要配定位块,入水位置你可参考市面上的产品,因为开不好会把模心冲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心倒不是麻烦油压开合模斜契锁紧.只是三个模心合模后的定位要好对碰的模心之间要配定位块,入水位置你可参 ...

可否与前辈QQ私聊!你的问题点中要害!

网友(点评):
我是不上Q的,最多给个老的方案图給你参考,模胚及定位块等都要改一下,因为那是以前省料的做发

网友(点评):
这位老兄应该是知道怎么设计,加工的了!基本正解!

网友A:
这是几十年的老结构了你要改成现在的模胚强度与结构.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十年的老结构了你要改成现在的模胚强度与结构.希望对你有用(不好意思漏了一张平面图,相机现在没电了冲 ...

很感谢你提供的图片资料,我主要纠结于这个三个方向型芯的配合,如下图用配合面配合,那么型芯的加工精度和难度要求就高
了,增加了生产成本,且型芯易磨损。

网友(点评):
没有这样做的!这样做是自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十年的老结构了你要改成现在的模胚强度与结构.希望对你有用

前辈,图中画红圈的是用来型芯导向复合定位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图中画红圈的是用来型芯导向复合定位用的吧?

左右两个模心分型处不能做斜的,模心封胶处要做斜止口

网友B:
大口径斜三通模具是有点麻烦。麻烦之处不在于其三面抽芯,这样的抽芯结构现在很容易设计。
问题在于模具的流道系统的设计。一般来说,这样的模具只能够做偏心进料。由于PVC产品在注射的时候的注射压力很大。
设计不好,很容易使型芯产生形变而导致管件的壁厚严重不一致。
这一点,请楼主给予充分的注意。一般比较偏向于把浇口设计在斜通这边。这是因为斜通的型芯是处于悬臂梁的状态。这样浇口正对斜通型芯注射,可以避免壁厚的变化。但是,这样设计业有缺陷,在于PVC产品做烘箱实验的时候,浇口处容易产生破裂。因为这个地方的应力集中很大。
至于抽芯结构的设计,一般做二个油缸抽芯,直通的短边就只做斜导柱抽芯即可。
斜通与直通交汇处的处理很重要。各个公司都有自己独特的办法。
通常的会把斜通型芯沉入直通型芯三到五个mm,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型芯交汇处产生锋利的尖角而使得型芯的强度降低。
这样做就是CNC加工要麻烦一些。但是,模具的质量肯定要好很多。
因为我现在在家,家中的电脑内存太小,无法用图纸给你解释。请原谅!
当然还有很多细部的结构一定要充分的考虑清楚。模具是一个很复杂的设计过程。我做管件模具有很长的时间。
如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提出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口径斜三通模具是有点麻烦。麻烦之处不在于其三面抽芯,这样的抽芯结构现在很容易设计。
问题在于模具的 ...

首先,很感谢@模具小侠 前辈花了这么多心思给我讲解,作为一个新人,能得到你的回答很是感激,我是用来做学校的论文的,前两天我找我们导师探讨了这个型芯问题,他给出的方案就是如下图的型芯配合方法!

他说这样子配合比较简单,斜型芯直接是圆柱插进来,中间的型芯可以用一个和型芯直径一样大的铣刀直接铣出来。我现在刚开始做模具,感觉真的自己太差劲了,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网友(点评):
型芯一样大的铣刀?呵呵!看来你们要多到现场去看看实际是怎么加工的。最好到专业做PVC管件模具的公司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口径斜三通模具是有点麻烦。麻烦之处不在于其三面抽芯,这样的抽芯结构现在很容易设计。
问题在于模具的 ...

是的,材料是聚氯乙烯(PVC)的,一模一腔的,还好在社区里请教了前辈@模具小侠 ,我找了好多资料,几乎都是选择直浇口,他们的浇口都是开在这个位置的,我之前一直在想型芯问题,真没知道浇口进料也是一大块问题。导师很忙,平时在群里喊他都没空回的,所以想在社区里面多讨论。第一次设计模具,还没有一整套的思路做下去,我都是参考课本的,按照课本从塑件分析到材料到注射机的选择,一步步做下来

网友(点评):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呵呵!最好我去给你们做副业设计的辅导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模具小侠 前辈花了这么多心思给我讲解,作为一个新人,能得到你的回答很是感激,我是用来做 ...

呵呵,可以这样给你说,在实际的生产中,全中国没有一家PVC管件厂的模具是这样插进去的。
原因很简单,由于PVC产品在注射过程中的料温很高,所以,在模具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的考虑模具温度调节系统的设计。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冷却系统的设计。如果按照你那位“导师的设计,你这模具在实际工作中主型芯就很难进行充分的冷却。基本是没有什么用的。
塑料模具的复杂不在于一个或者几个机构的设计。不能单纯的以所谓的结构设计去考虑问题。
这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系统设计过程。
同时,必须综合考虑材料,生产工艺,模具与注射机的配合,注射工艺等一系列因素对模具的影响。
关于浇口的设计。楼主这样大浇口直接进料,在一些低档次的模具中常见!
呵呵,原谅我的不客气!
这样设计的后果是,在产品中会含有很多的冷料。最终的结果是产品不合格!
这样的设计只能够用于很低档产品!严格说,这样的设计是很不合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很感谢@模具小侠 前辈花了这么多心思给我讲解,作为一个新人,能得到你的回答很是感激,我是用来做 ...

学校的老师在学校久了,都是偏向学术研究的多的,很少有深入到企业实际生产中去的,我们导师他是懂的东西很多,可能深入方面还不够吧,企业往往缺少能解决生产的实际问题的人,前辈有什么不涉及商业利益的斜三通的模具的参考资料不?我发现我找的资料都是问题多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这样给你说,在实际的生产中,全中国没有一家PVC管件厂的模具是这样插进去的。
原因很简单,由 ...

@模具小侠 如果前辈能给我们专业方面的答疑解答那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导师真的太忙了,一整天都在上课。打他电话都是通话中的。一周就见一次面。

网友(点评):
你那个学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具小侠 如果前辈能给我们专业方面的答疑解答那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导师真的太忙了,一整天都在上课 ...

如果可能我可以做你们的毕业论文的技术答疑或者做论文的技术点评工作。觉得在前期你们应该根据自己所学独立的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设计。错了没有关系!肯定是错误百出。问题是,在导师点评以后,清楚的制定错在哪里,为什么会有错误的产生。以后的工作中怎么去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
别试图一次性的把论文做的无懈可击!
这不可能,你们也做不到!可能你们的导师也做不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模具小侠 如果前辈能给我们专业方面的答疑解答那肯定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导师真的太忙了,一整天都在上课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

网友(点评):
桂林电科所曾经在中国的模具界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出版的“模具杂志”在我初入模具行业的时候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有亲友在桂林工作。如果可能,我可以抽空去你们学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能我可以做你们的毕业论文的技术答疑或者做论文的技术点评工作。觉得在前期你们应该根据自己所学独 ...

@模具小侠   如下图,现在考虑用液压侧向抽芯,就是会对模架有干涉,想把模架改动一下,还有液压缸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口径斜三通模具是有点麻烦。麻烦之处不在于其三面抽芯,这样的抽芯结构现在很容易设计。
问题在于模具的 ...

@模具小侠 我的想法还是用液压抽芯好一点,因为我设计的塑件的尺寸比较大,抽芯距离都大于130mm了,一般的斜导柱抽芯的抽芯距都是80mm一下的,我计算了抽拔力也是蛮大的。心里没什么底,做起来畏手畏脚的,打不开思路!请模具小侠批评一下了。

网友:
楼主没有看清楚我的回复。这样的三通一般用二个液压抽芯即可。下面短侧抽芯距离只有55mm.用斜导柱完全可以。使用液压抽芯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的控制油缸的动作顺序。这样可以在抽芯及合模的过程中保证型芯不会发生干涉现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

哦,那欢迎前辈过来,我现在把初步方案做出来之后,再去翻看前辈之前对我的建议,真的是全都说中了,我前面做的时候是不懂,后来,随着自己查看资料的增多,慢慢懂了一些,现在翻看自己写的论文和画的图,真的是漏洞百出,想改好,发现改了这个参数,又影响后面的参数,真的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口径斜三通模具是有点麻烦。麻烦之处不在于其三面抽芯,这样的抽芯结构现在很容易设计。
问题在于模具的 ...

如果左侧型腔做成这个样子,就不用斜导柱侧抽芯买了,两个液压抽芯便可,但是好像这个有很大问题,我不懂问题怎么用专业术语说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左侧型腔做成这个样子,就不用斜导柱侧抽芯买了,两个液压抽芯便可,但是好像这个有很大问题,我不懂 ...

我不知道你们模具课程的学习情况!
但是,根据你的帖子所表现出来的知识,你们的“导师”要你们做这样的论文,的确有点“过”了!
因为,第一:这样的PVC三通模具在行业内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
          第二:你们在学校所学习的东西不足以独立作出这样的设计!真的没有低估你们的水平!
         第三:你们的导师估计也很难对你们的论文作出正确的评说。这样,最后只会误导你们。
呵呵,为难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们模具课程的学习情况!
但是,根据你的帖子所表现出来的知识,你们的“导师”要你们做这样的 ...

上周,我们和导师聊了,老师说,毕设其实不是要你做成什么样子,只是看你的态度和你做的内容,让你在设计的过程知道自己的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周,我们和导师聊了,老师说,毕设其实不是要你做成什么样子,只是看你的态度和你做的内容,让你在设计 ...

一个合格的模具工程师的成长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培养和很多失误的教训。
所以,我经常的说,一个合格的模具工程师必须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由于,模具的设计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工程师独立完成的。往往由于思维定势的形成,后期的检查一般难于检查出自己设计的问题所在。所以,在设计过程中不断的审视自己的设计,不断的从不同的角度去反复推敲。才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失误。
所以,在学校学习期间认真的学好基础,掌握好正确的思维及逻辑分析的方法,才能够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得到成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