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削煤矿用传送带的夹紧方式

楼主(2014-04-22):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做这关于铣削皮带的毕业设计,在夹紧方式这方面遇到些难题, 具体情况是卧式铣刀只做旋转,皮带的运动为主运动,   考虑到既要对皮带经行夹紧又不能限制皮带的运动,想用上下两组滚子夹紧,但是具体的该怎么实现,求大神提供一点建议。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帮你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懂,但是帮你顶吧!

我是不是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说的不太清楚。。。

不是不清楚,是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清楚,是我不懂。

好吧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B:
建议采用液压油缸夹劲方式。两个油缸上下对夹传送带,液压体统做成能够无极调整压力,即对油缸输出力能够调整,从而对传送带的夹紧力可以大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液压油缸夹劲方式。两个油缸上下对夹传送带,液压体统做成能够无极调整压力,即对油缸输出力能够调 ...

谢谢你的建议, 能具体说下吗? 采用液压油缸如何实现皮带既被夹紧,又可以进行进给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能具体说下吗? 采用液压油缸如何实现皮带既被夹紧,又可以进行进给运动?

示意如下图:上下两个油缸各带一个能够旋转的辊子,辊子的旋转靠皮带直线运行带动。核心是油缸对皮带的推力(即对皮带的压力)要能够通过液压系统调整,只要这个推力和皮带的运行力配合合适,就能够保证皮带在被挤压的同时还能够直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