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PLC控制比例溢流阀和比例方向阀实现工作台往返的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4-04-22):
液压回路如图所示,想使用三菱PLC模拟量输出模块控制比例方向阀比例溢流阀,实现如下动作。
(1)行程开关SQ1被压下,液压缸右行至极限位置按下SQ2,比例溢流阀将压力调至2倍额定压力,保压2分钟后溢流阀将压力调回默认值,液压缸左行至极限位置压下SQ1,溢流阀将压力调至2倍额定压力,保压2分钟。如此往复。
(2)设有停止按钮,按下后比例方向阀回到中位
因为网上找不到控制比例阀的程序,无奈只能向各位前辈求助,希望能指点一下或者告知相关资料在哪里找,谢谢。
还有想问一下是不是用SFC比梯形图更好,用梯形图编了一下,感觉很容易乱。

网友A:
先单独对阀试验,看比例阀分别对应多大电流能实现你的控制期望值,然后再程序里边根据行程开关的触发信号直接输出相应的恒定信号值到比例阀输入端就可以了。
我们用西门子的,三菱的不熟悉,就不能多说了

网友B:
这位大哥,你走错门了,出门转左是PLC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单独对阀试验,看比例阀分别对应多大电流能实现你的控制期望值,然后再程序里边根据行程开关的触发信号直 ...

上面讲的我知道的,只是不知道怎么编梯形图才能实现。plc给出的比例溢流阀和比例方向阀控制信号是不是每次变化时都要重新赋值,这样感觉程序很多地方重复了。网上也找不到有关的资料,我只想看看类似的程序,给我一个编程思路。版主有西门子plc的程序吗?我也懂一点西门子的,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你走错门了,出门转左是PLC论坛。

大家交流一下嘛,我们搞机械的也要懂点电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C:
你这个往返速度很快吗。感觉用普通换向阀就可以啊,你已经有比例溢流阀了。

网友D:
比例溢流阀??电磁溢流阀吧,直接用来卸荷就行了...比例换向阀我表示也没用过,比例流量阀发还用过,液压系统可以改进的,各种阀用的不同对编程有很大的改进,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交流一下嘛,我们搞机械的也要懂点电方面的知识吧

坛子里大神无数,肯定有机械、电气双修的高手。但你不能因为少林寺扫地僧的武功天下第一,就去少林寺后勤部门找人切磋而无视达摩堂吧,讨论PLC编程细节的问题还是去PLC相关论坛对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大神无数,肯定有机械、电气双修的高手。但你不能因为少林寺扫地僧的武功天下第一,就去少林寺后勤 ...

谢谢你的建议,我也去plc论坛发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往返速度很快吗。感觉用普通换向阀就可以啊,你已经有比例溢流阀了。

比例方向阀在这里不仅控制方向还起到调节流量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例溢流阀??电磁溢流阀吧,直接用来卸荷就行了...比例换向阀我表示也没用过,比例流量阀发还用过,液压系 ...

液压系统没完全贴出来,必须要用比例溢流阀,不过也谢谢你的建议了

网友(2018-03-25):
表示听不懂

网友(2018-07-17):
电磁比例溢流阀,往返各自保压2min,起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