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止规止不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2):
在加工中心上攻UNC4-40  UNC6-32螺纹,止规止不住是怎么回事?底孔是2.4 和2.9,深度是足够的、求答案。

改变转速和更换丝锥都试过!用菜籽油手刷。因为是内腔加工,丝锥用的是加长的!

楼主:
补充一下,是铝件  如图

网友A:
止规检验的是中径的最小实体
你底孔确实有点大了,我查了下2.4的对应应该是2.16
2.9对应的应该是2.65,快接近中径尺寸了,中径公差也就几丝。
估计是你底孔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止规检验的是中径的最小实体
你底孔确实有点大了,我查了下2.4的对应应该是2.16
2.9对应的应该是2.65,快 ...

谢谢!   可是客户图纸要求的底孔就是2.35(4-40UNC)和2.85孔(6-32UNC)啊!我也试过改小底孔  结果丝锥断了!

网友:
客户那个可能是挤压丝锥底孔,如果正常的应该是你底孔过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