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链的设计计算(非传动链),请教

楼主(2014-04-22):
        大家好,

链条按用途分,可以分为传动链、输送链、曳引链及特种链。目前很多教材、手册都是以传动链作为例子进行讲解的(个人猜测也许是由于用途广泛的原因)我现在想设计一种输送链,那么我的设计计算、校核都是用传动链的设计计算公式吗?还是另外有输送链的设计校核公式?(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输送链的设计公式)。

希望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们指点一二,也欢迎各位给出宝贵的意见,至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为什么要公式?把链条传动的道理弄明白不更好?
不管什么链条,查样本一定会有节距、滚子直径、内链板间距、最大承受负荷等等数据。
参照传动链,就可以用有关尺寸数据用来设计链轮与其它构件,力学数据用来校核工作能力。

网友:
有一本书叫:链传动设计与应用手册,可查阅

网友:
没你想得那么复杂,估计你是没怎么接触过,很多问题往往越想越复杂,一般设备上都用传送链,起重等另说,链条规格里都有写各种参数的,比如节距,牙数,承受载荷等数据。光看书,越看书就越没底,因为你没接触过东西。找些列子看看,或者找些有链设备看看。

网友:
GB/T 5269-2008 传动与输送用双节距精密滚子链、附件和链轮
GB/T8350-2008 输送链、附件和链轮
GB/T5858-1997重载传动用弯板链和链轮

网友B:
给你看看输送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看输送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公式?把链条传动的道理弄明白不更好?
不管什么链条,查样本一定会有节距、滚子直径、内链板间距 ...

嗯嗯,谢谢,看来自己确实缺少历练,还没有到融会贯通的地步,以后会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