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调制硬度过高,回火怎么回硬度都回不下来

楼主(2014-04-22):
现有42crmo齿轮盘,客户要求硬度HB250-280,现在调制后硬度达到HB350左右,回火温度480,590,650回了3次硬度都回不下来,请教各位大神这怎么回事

网友:
你能否说明一下工件的尺寸?
回火的升温时间和保温时间?
以及每次回火后的硬度变化?

网友:
应该是你们的热处理工序出毛病了,我们公司主要的材质35CRMO都可以调到HB200-234,但是我不懂热处理,至于为什么你问问社区的大神吧。

网友A:
回到680度?请 @LIAOYAO 大侠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到680度?请 @LIAOYAO 大侠来看看

看看帖子就晓得 998 老师一直劝大家要多看书的道理。

42CrMo 出厂硬度≤217 HB ,而楼主的客户要求硬度250-280 HB,用HRc 值来说是从18.2°增加到 25~29.5°,与一般常用的硬度 32°~45° 为低,这样低的硬度要求就体现不出 42CrMo 的优势,还不如去选用 35CrMo 找出厂硬度较高的料也有 207~269 HB,还省去调质的费用,材料费也省一些些。 ^_^

再说回火温度,楼主提的温度都是一般调质硬度的温度,如
回火温度 480,估计硬度在 41-45° HRC;
回火温度 590,估计硬度在 31-35° HRC;
回火温度 650,估计硬度在  ≥ 30° HRC ;
楼主木有说明回火保温时间,冷却方式,就不瞎猜。从以上说明都不能将硬度控制在 30° HRC以下,可以直接判定楼主用的热处理工艺是一般常态调质工艺,而非低硬度的工艺。

再看看这张图,从各硬度曲线和保温时间去了解,应该就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

网友(点评):
42CrMo用到25-30区间确实太浪费材料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殊用途。难道是因为常用硬度段太难加工了?我的加工厂总在抱怨这个。。。。

网友(点评):
一般在 43HRc 以下都还可以用高速钢刀具机加工,随着硬度增加也增加机加工的困难度。

网友(点评):
那我就不知该如何评价这群鼻子了。我只要求到35-38,他们就开始叫唤太硬了。无语。准备下半年回国找加工厂。

网友(点评):
硬度到 35-38° 要用钨钢刀具来加工,还是很有效率的说。

网友(点评):
啊,大侠威武,热处理行家

网友(点评):
零侠,回国加工的时候,说下哈,哈哈

网友(点评):
有理有据,赞一个

网友(点评):
专业精湛

网友:
高手。读书就是好

网友:
这个估计是选材有问题,要不是加工工艺有问题,跟客户沟通下

网友:
每次回火之间间隔一般不超过2小时,
间隔时间太长,想多次回火把硬度调下来?都己稳定化了,吃苦头吧

网友:
这才是学习的硬道理啊,作为即将毕业的新人该好好学着点

网友:
针对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热处理工艺,首先要对材料的性能有一定的了解。国内很多设计工程师在选材料及热处理要求时不严谨!
对零件的结构和材料的淬透性不了解!比如45钢,截面尺寸100,淬火硬度要大于HRC55,这可能吗?还指导下面的作业员工必须油淬
,外行!

网友:
640-650这样回火就可以了,保温时间要充足,防止脱碳还得滴甲醇

网友C(2014-08-27):
引用 网友B:
看看帖子就晓得 998 老师一直劝大家要多看书的道理。

42CrMo 出厂硬度≤217 HB ,而楼主的客户要求硬度 ...

大侠,请教42CrMo表面渗碳,要求硬度HRC58以上,不知道渗碳能否解达到?谢谢!

网友(点评):
这问题直接问配合的热处理厂为好。在天朝还是要谨慎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请教42CrMo表面渗碳,要求硬度HRC58以上,不知道渗碳能否解达到?谢谢!

谢谢大侠,头痛。供应商提供的轴硬度达不到要求。渗碳是我想的方法。但是渗碳一般用在低碳含量的钢,对于42CrMo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
1 42CrMo是典型的调质钢,屈服可到900MPa以上,硬度也在HRC30以上,如果要求HB280,那么回火就可以了,不用调质,但这样42CrMo材料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
2 42CrMo是中碳钢,的确不适宜作渗碳钢使用,但如果表面硬度要求比较高,可以采用表面淬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