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有2个零件,加工困难

楼主(2014-04-22):
  各位兄弟,我厂有一个零件,40CR,32HRC,第一段内孔15H7,深16,第二段内孔内孔10H7深17,用两把镗孔刀,我用手磨刀可以很轻松能够加工得出来,可要车间员工做很费劲,试了用机械刀片,单边加工余量0.4MM,转速1800,进给0.07,刀片先择大小06,槽形FY。

发现铁销缠在刀杆上,很不理想,是不是我加工余量留得太多。

第二个零件,45号钢,32HRC,打8.5的孔,深47mm,用数控机床打的,发现打通后,另一边出现了偏心,用眼睛都可以看得出来,钻头是硬质合金的,中间出水.

网友A:
单边0.4确实大了,多分两次吧最后一刀单边0.2以内看看
8.5深47都能打偏,说明钻头磨得真不怎么样啊,找个短点的钻头,先中心站点孔在钻基本不会偏,8个油孔普通钻头打过220深的,15的打过600深。。。。

补充内容 (2014-4-24 21:02):
这不算难做吧,钻头是工具厂定做的,¥2000一支

网友(点评):
这个600深怎么弄的?有这么长钻头吗?由于我没接触过,请教下

网友(点评):
15的是用枪钻吗?

网友(点评):
就普通加长麻花钻高钴的,钻头要磨好,怕磨得不好偏的话就先拿短钻头打下去几十毫米在换长的干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进刀量过快也容易将孔钻偏!

网友:
第一个:320(HRC32总觉得有点别扭)的硬度,断屑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应该是你的刀具角度和走刀没配合好。第二个:可能是钻尖刚切入时进给过快,钻头太长,端面不平等等,要么自己慢慢找原因,要说情况说详细点,贴上刀具图,零件图,切削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边0.4确实大了,多分两次吧最后一刀单边0.2以内看看
8.5深47都能打偏,说明钻头磨得真不怎么样啊,找个短 ...

8mm钻头有400长的,15的钻头600有什么稀奇的

网友:
镗孔这个应该是很不稳定,余量太多,刀具选择不好,用TN60京瓷的,分二把刀粗精车,并且程序需要调整机床间隙。应该没问题。钻孔这个还是要看不的钻头和夹具了,钻头的刚性决定你的孔是否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