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液压缸,求助

楼主(2014-04-23):
尺寸系列有一些带括号 ,也就是 非优先采用值 。 我想设计的增压缸 增压比约10:1   , 增压150MPa
双出杆活塞缸 ,两边再安装俩柱塞缸  ,活塞杆相当于柱塞。

  我选取了三组数据   ,分别是  活塞外径/缸内径
90/280    80/250  110/360
第一组增压比是0.115  ,第二组是0.114, 第三组是0.102 , 第三组是最接近的  。
但是缸内径360是非优先采用值   。在课程设计中用了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我从事液压缸和液压系统12年了.实际应用中对于优先数现在并不是很突出的,通常情况缸内经是选择标准的,例如200,220,250,320,400.但是实际需要时选择36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首先你觉得这个360大小正合适,其次360缸筒也完全可以加工,密封件市场上也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事液压缸和液压系统12年了.实际应用中对于优先数现在并不是很突出的,通常情况缸内经是选择标准的,例如 ...

昂     知道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