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报价,材料成本是直接按毛胚算吗?

楼主(2014-04-23):
各位,目前我们供应商是直接按毛胚算。

但我以前听说,可以与供应商谈定一个材料利用率,这样算对供应商肯定要求更高。

我觉得采用后者比较合理,不知道各位大侠公司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型材按毛胚算,板材按利用率计算。

网友(点评):
大侠,那你们利用率是每种零件分开谈,还是所有一起谈?利用率取多少?谢谢!

网友:
   可能见的比较少吧!我们这边没有利用率一类之说拿来一张图纸,

   先看外形尺寸多大,比如说这个图纸外形为20*100*200,45钢,那么报价的时候材料费就按照22*108*208来计算,

   因为20厚的毛板厚度磨出来肯定小,所以用22规格的。

   外形需要算3mm锯缝,在加5mm左右余量,所以就得出这个尺寸。

   没有谁给你按照利用率来计算的,除非你是批量的,要上cnc或者线切割,因为可以一起加工出来,那样好一点,

  如果上其他机床做的,那么只能这样报价,不然供应商亏啊

补充内容 (2014-4-24 13:04):
这个是必须这样算的,你想想,不论这个L型的零件壁厚是多少,你外形尺寸再那里,所以只能下外形大小的料,所以报价的时候肯定按照整块料计算,这是很合理的,按照你说的那种才是不合理的

网友(点评):
举个例子,像有些L形状的零件(不能焊接),如果也采用外形算,就太浪费了。 设计中或多或少会有这样零件存在,虽然这样零件总体上不多。 听我们供应商都是按毛胚算,心里有这个疑问。

网友(点评):
肯定的啊!就比如你说的这种L型零件,如果不能分体座只能合体做的话,肯定算整料的价格,如果给你算实际价格那个供应商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有些零件是不规则的,又不好和其它零件套料,那么这种零件就有个材料利用率。图形不同利用率是不同的。

网友:
等高手来解说……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不能一概而论的,要算利用率,首先你的量得保证,还要看剩下的料能干啥用,就说板材好,一块整板上,下几个方的,再来几个圆,那剩下的基本就是废铁了,这个没人会跟你算利用率

网友:
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算法,材料利用率,在有量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算。如果是单件,还存在下料费用,料头看似有用,一时又没和合适的零件能用上,肯定全部算给你了。

网友:
一般按毛坯计算的八

网友(2014-05-27):
根据实际情况吧!!!

网友:
一般都按毛坯算啦,没几个供应商想跟我们谈利用率,可以是可以,就是像板材要割很多下来的话,你自己想好割下来的还可以做你需要的其他什么配件。我是做核价的。

网友:
其实吧,3#的说话是目前机加工的现状,除非是批量上cnc或者线割的东产品,不然产品利用率这块是没有办法计算的,特别是非标将工件的制作这块,一般材料费都是按照整板的价格来算,上面走什么工艺,估算加工时长,进而估算出价格,当然了  如果在一批产品中,你的加工余量可以加工其他的小产品的话,这个价格你可以稍微压一压,算得上是余料利用,多多少少可以节约一点加工成本

网友:
我是做非标机加工核价采购工作的,所以这块有过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