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注意什么

楼主(2014-04-23):
材料是4Cr13的不锈钢,选用什么样材质的铣刀,钻头,丝攻,切削液?
谢谢大家!

网友(2014-08-20):
4Cr13的化学成份
  碳 C :0.36~0.45
  硅 Si:≤0.60
  锰 Mn:≤0.80
  硫 S :≤0.030
  磷 P :≤0.035
  铬 Cr:12.00~14.00
  镍 Ni:允许含有≤0.60
力学性能
  硬度 :退火,,≤201HB,压痕直径3.9~4.3mm;淬火,≥50HV
由以上分析可知,其硬度不是很高,铣刀选用501材质或者含钴的;钻头选用全磨钻6542或者含钴的,丝攻选用含钴强力丝锥,切消液选不锈钢专用攻牙油

网友:
让刀具供应商推荐,他们是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