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Y3180K说明书

楼主(2014-04-23):
求Y3180K说明书,先谢谢过了。

网友A:
参照重庆的Y3180H说明书就可以用了。定数均是相同的,只有挂轮是内花键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重庆的Y3180H说明书就可以用了。定数均是相同的,只有挂轮是内花键孔的。

久仰大名,您好,请问在网上能找到Y3180H说明书?还有就是在Y3180K上能加工45度螺旋斜齿轮么?怎么老是差动齿轮打坏(已经打坏两组差动了)?期待中。

网友A:
估记你那台机床的行星轮减速器有点问题,拆下机床的齿轮箱检查一下。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打齿的。

网友A:
只有当差动挂轮比值大于4时,差动机械容易坏,得使用无差动加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当差动挂轮比值大于4时,差动机械容易坏,得使用无差动加工法。

M=0.5,Z=80,45度螺旋角,在Y3180K上能否用无差动大螺旋角斜齿轮加工么(齿很细)?

网友A:
这个床子不好计算要参厂家提供的内部说明书上的参数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床子不好计算要参厂家提供的内部说明书上的参数去调整。

就是说机床型号不同,计算公式中的参数不同,要有厂家提供的内部参数,有传动结构参数图也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记你那台机床的行星轮减速器有点问题,拆下机床的齿轮箱检查一下。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发生打齿的。

差动传动比12.727(M=0.5,螺旋角45度),是否会因传动比太大,打坏了差动挂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传动比12.727(M=0.5,螺旋角45度),是否会因传动比太大,打坏了差动挂轮.

差动速比过大,应参照厂家说明书采用无差动加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速比过大,应参照厂家说明书采用无差动加工法。

老师您好,见过Y3150无差动加工法,Y3180K说明书上没有无差动加工法,是否需要推导公式和参数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动速比过大,应参照厂家说明书采用无差动加工法。

打电话问了厂家,厂家说Y3180上没有无差动加工法,是真的么?

网友A:
只要传动机构的每个速度比是相同的就可以用重庆的Y3150E的方法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传动机构的每个速度比是相同的就可以用重庆的Y3150E的方法算的,

好的,我试试,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