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压系统中用脚踏控制的 ,啥样能实现,踩脚踏油缸活塞伸出,不踩脚踏活塞就回缩

楼主(2014-04-23):
用的什么阀门?回路什么样设计?

网友:
用接触器实现的,不涉及液压回路

网友:
用脚踏开关 代替按钮就行了,这牵涉到电气控制方面的,要和液压系统的电磁换向阀 配合使用。

网友:
机械控制阀,呵呵,瞎说的,别当真

网友:
脚踏板相当于给电磁阀提供一个换向电信号

网友:
我觉得你要搞清楚液压系统和电气系统的关系,各个控制方向的阀件能和电气关联上的一般都是带电磁铁的,需要电气控制,发指令,换向阀阀芯移动达到换向目的,那你说该怎么样控制呢?

网友:
一个电磁二位二通阀(闭式),一个脚踏开关,缸内一根回位弹簧。ok!

网友:
方案有二:
1.不需要电气(除电机),只需要液压行程阀(两位四通),然后自己设计个简单踏板机构,踏板压在行程阀限位滚轮上,这样踩踏板踏板就会压动限位滚轮,从而行程阀换向,油缸活塞动作;不踩踏板时限位阀靠自身弹簧回位,油缸活塞再动作。
2.楼上张聋子所说:一个电磁二位二通阀(闭式),一个脚踏开关,缸内一根回位弹簧。ok!

网友:
建议你搜一张地下铲运机的液压原理图看看,对你这个问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