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1的牌号是什么?

楼主(2014-04-23):
如图,301用化学元素来表示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锈钢统一数字代号s30110 牌号:12Cr17Ni7;s30103 牌号:022Cr17Ni7;s30153 牌号:12Cr17Ni7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统一数字代号s30110 牌号:12Cr17Ni7;s30103 牌号:022Cr17Ni7;s30153 牌号:12Cr17Ni7N.

那就是301还有好多种牌号吗?这些从哪里可以查到?每个牌号的特性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从哪里可以查到?或者大侠有什么相关资料可以共享就更好了,我的邮箱794036961@qq.com

网友:
GB1220-92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貌似就有材料对照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301还有好多种牌号吗?这些从哪里可以查到?每个牌号的特性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从哪里可以查到?或者大 ...

301 的就是这几个  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1 的就是这几个  是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查的

嗯,谢谢你的回复,我查查机械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