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机能同步吗?会不会有误差?

楼主(2014-04-23):
下车间看了看,有一焊割两用的设备,设备上是这样说的,但是割我都很少看到有用它的,焊接就从来没看到过。

进入正题,焊接平台是通过两个平行导轨来做Y向移动的,由于两导轨之间距离4米左右,所以是用两个电机带动齿轮,与齿条啮合,来驱动工作台移动的,由于对控制了解并不是很多,我现在想请教的是,这样用两电机控制移动,能保证两边同步移动吗,会有偏差吗?或者说误差能控制在多少之内?

网友A:
大跨距都是这么玩的,早年用同步轴,现在不用了,

电机是主从系统,控制公司提供你套件,直接买来就是了,

一般切割要求0.5 ,激光要求0.15 ,都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谢谢8爷,8爷的见识,知识面,学都学不完,因为您也从不停止学习

网友(点评):
求推荐一家可靠的控制公司。

网友(点评):
呵呵,想了解原理,自己玩玩

网友B:
行车也是2电机同步的,你说行不行。

网友(点评):
行车不同步1毫米,或者几毫米,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知道偏多少是允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跨距都是这么玩的,早年用同步轴,现在不用了,

电机是主从系统,控制公司提供你套件,直接买来就是了 ...

上次看老外用的是一个小电机,带两根丝杠,再通过丝杠带动整个平台垂直移动,两个丝杠跨度2.5m
中间传递扭矩的轴的扭转角度引起的不同步也会不小啊
误差能接受?
回头算一下

网友:
双闭环控制能到

网友(点评):
双闭环不能达到同步的目的,只是提高精度。高精度的同步要求是动态同步,就是启动,停止过程中也得同步。是交叉反馈来实现的。一个为主,一个跟随

网友(点评):
呵呵,只想到主从式,从动侧动态跟随

网友C:
现在几乎所有伺服都有龙门轴功能,一主一从,两相比较,控制误差在一个不影响运行精度的范围内。也绝不是两者误差越小越好,允许误差太小,反而由于机械或其它原因造成滞后值过大报警,不能动弹。

网友(点评):
大侠见解颇深,谢谢

网友(点评):
呵呵,高手,能讲讲上面说的交叉反馈是怎么做的吗?

网友:
高架桥玩4电机驱动横梁(齿轮齿条传动),还能做消隙,我想做个同步不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点评):
4电机驱动,没见识过,很想见识一下,谢谢

网友D:
台达的普通A2伺服电机就支持同步,PLC给一个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另一个驱动器接在接收脉冲的驱动器上,可以设定两个驱动器的允许脉冲差,假如跨距大,机械结构刚性较差,脉冲差得稍微设置大一点。很成熟的技术,电机厂家宣传:龙门结构同步,实际上就是998大侠说的主从模式。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点评):
去年公司用的就是台达的电机,不过没有深了解,也没用到这方面,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台达的同步就是交差反馈来实现的,这样,没有口接第二反馈了。

网友:
垂直使用,大跨距,重载,对安装要求挺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行车也是2电机同步的,你说行不行。

请问行车到底是靠什么来保证同步的呢?

网友:
学习了,又知道了一样东西!这个困扰挺久的的问题

网友(点评):
困惑咋不问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行车到底是靠什么来保证同步的呢?

啥都不靠,就是2转速一样的带刹车电机。

网友(点评):
好像可以调电阻调速吧

网友:
之前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几乎所有伺服都有龙门轴功能,一主一从,两相比较,控制误差在一个不影响运行精度的范围内。也绝不是两 ...

大侠,请教下:精度定多少比较合适?@WUHANLIST

网友:
不存在误差,参考雕刻机Y轴移动,跨度大一点的设备一般都是这样两个电机传动的,个人认为不存在误差,因为两个电机接受的脉冲数是一样的,即使有丢步或爬行,龙门梁还是有一定的刚性的,没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达的普通A2伺服电机就支持同步,PLC给一个伺服驱动器发脉冲,另一个驱动器接在接收脉冲的驱动器上,可以设 ...

怎么交叉反馈呢  假设一边快了,怎么知道两边不在同一条线上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跨距都是这么玩的,早年用同步轴,现在不用了,

电机是主从系统,控制公司提供你套件,直接买来就是了 ...

地铁和动车不都是多个电机同步运转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