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4-04-23):
因为想要确定轴的直径,根据公式d≥A(P/N)^1/3中P为轴上的传递额定功率。问下p是什么,和电机的功率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按照机械效率算?P轴=P电机x0.8?和此处轴的直径大小有什么关系?

网友:
功率不是能量,是不需要要考虑能量损失,打个比方,雇几个农工干活,不是看农工能干多少活,是要看地里有多少活。有点晦涩吗
说正经的,传递的功率是不变的,传递的功率是根据负载功率来算的,负载功率是多收,轴的功率就是多少。看传递的功率多大,取决于后面的工作机的消耗功率。
比如系统是空载时,100千瓦的电机,也可能只做20千瓦的功。根据你的说法,你校核的应该是轴吧,此时应该用扭矩进行计算,扭矩与功率的转换公式书上是有的。
以上的解释是从其它论坛上去年的帖子摘抄的,可见所谓3D2D之争多么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