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削大型皮带时的夹紧问题

楼主(2014-04-23):
各位前辈好,最近在做这关于铣削皮带的毕业设计,在夹紧方式这方面遇到些难题, 具体情况是卧式铣刀只做旋转,皮带的向前运动为进给(始终不间断进给),   考虑到既要对皮带经行夹紧又不能限制皮带的运动,想用上下两组滚子夹紧,但是具体的该怎么实现,求大神提供一点建议。

楼主:
可以用液压夹紧方式吗?具体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求助者,须以图并茂方可言他

网友A:
下面的辊子用电机带动,上面有个辊子做在一个架子上,架子的另一头铰接在机架上,用一个气缸拉住,气缸进气压力用减压阀调节设定,以控制压紧力,在辊子和铣刀中间某个位置加一个传感器,当有皮带伸进来后,气缸动作,压紧,皮带走完,气缸收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辊子用电机带动,上面有个辊子做在一个架子上,架子的另一头铰接在机架上,用一个气缸拉住,气缸进气 ...

这个皮带有80-100米长呢  那岂不是气缸一直处于压紧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皮带有80-100米长呢  那岂不是气缸一直处于压紧状态

那又怕啥?

连续机械 气缸一直压着也没事啊

网友B:
毕业季的孩子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又怕啥?

连续机械 气缸一直压着也没事啊

谢谢你拉  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季的孩子不容易啊

哈哈,现在多学点对以后肯定有好处!

网友:
皮带切割还是铣削?应该是皮带切割吧?没听说过皮带还要进行铣削加工。皮带切割一般用盘刀,压紧条是加装弹簧的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现在多学点对以后肯定有好处!

恩,加油。最后的2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