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这种刀具

楼主(2014-04-23):
  阶梯钻     直径8.5    打通以后倒角  直径12  角度114
                 安装数控刀片

加工镁合金      高速钢的台阶钻自己磨得倒角难看死了

网友:
在山特维克的目录上好像看过

网友:
可以非标定做,就看你能不能承受价格了。如果量不大的话建议做整硬的带倒角钻头。

网友:
你这个看一下你的通孔是多长,有兴致可以自己做,也可以按非标刀具定做不过价格有些高

网友:
这个应该有的

网友:
查一下肯纳怎么样

网友:
可以做整硬的,做刀片舍弃类,成本太高。不是批量不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孔深8 个       要求总长100左右,有台阶会干涉      批量大但是刀具使用不会多       整体的修磨麻烦

网友A:
山特维克  841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特维克  841系列

R841后面的倒角是90度的,楼主要求的是114度的,好好看看帖子。

网友:
装刀片的话,HSS钻头要在刀具上侧固装夹,100的长度上,柄最小也要做6MM的,单边倒角量在1mm,用DC,或VC的刀片。不考虑成本,也可以。舍得这钱的话,HSS钻头委外修磨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841后面的倒角是90度的,楼主要求的是114度的,好好看看帖子。

841的系列的刀具这个角度是可以  tailor made的!

网友(点评):
那不是还得非标嘛,既然非标那大多数刀具厂家都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841的系列的刀具这个角度是可以  tailor made的!

tailor made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