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螺母用止动垫圈在轴上开槽深度尺寸t是多少?

楼主(2014-04-23):
为什么螺纹大径65的止动垫圈没有给出轴上开槽尺寸?
初步设想是不需要,但细想又不是,轴上不开槽垫圈放不进轴,不解,还请各位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指点,谢谢!

网友:
难道是与上面的60相同就用横杠表示?

楼主:
不知道,求解释!

网友A:
你查的标准太老旧了,以下为正确的:
 65 1)          66  100  84  1.5  6  7.7  62

很多的规格(螺纹大径)后面带了1)的,表示仅用于滚动轴承锁紧装置。标准后面都会付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的标准太老旧了,以下为正确的:
65 1)          66  100  84  1.5  6  7.7  62

最新的弹垫标准就是GBT858-1988,不知您查的是哪个标准?

网友A:
我查到的是GB858-88,应该就是你上面说的,但不是推荐标准,是强制标准。T是推荐标准。
下面两个链接都有的:http://www.docin.com/p-29744845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b8255ad4360cba1aa811da5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到的是GB858-88,应该就是你上面说的,但不是推荐标准,是强制标准。T是推荐标准。
下面两个链接都有的 ...

谢谢答疑。
GBT858-88和GB858-88两者是一样的,在这一标准中,只有止动垫圈的规格尺寸,并没有轴上相应尺寸。
我手上只有成大先版手册,这个上面有轴上相应尺寸,但是有个别尺寸没有(在表格中就是“—”)。
你给出的数据是止动垫圈的尺寸。

网友(2014-12-02):
标准里有个a尺寸,你就知道轴上面的槽要多深了

网友(2015-08-30):
大侠,我刚好要找,你那个图怎么没有85的,是不是截图没完整,能否发一我看看

网友:
有标记的并非优先使用的规格,图上尺寸暂缺,但可参考上下尺寸的(我一直这么认为,不知对否)。

网友:
同求解答,这不合理啊,发现65上有个小标注1,不知标注是何解释

网友:
65-60开槽深为5

网友(2017-12-21):
带标号①的仅用于滚动轴承锁紧装置,不优先使用,你要用的话根据它上下值,内插法就可以了啊

网友(2023-02-13):
13 q6 M. B2 Q/ e& K.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