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塑料模具:将1张塑料板放进去,然后成型

楼主(2014-04-23):
各位大侠,今天一哥们问我有没有这样一种塑料模具,将1张塑料板放进去,然后成型,这个有知道的吗,谁能做?
谢谢,本人是冲压模具的,不懂。

网友:
液压成型算一种把,就是铁板放进去也一样成型。

网友(点评):
他告诉我是一张塑料板,谢谢。

网友:
冲压模具也可以冲塑料,但是只能是冲孔或者落料

网友(点评):
嗯,要求的是成型,谢谢。

网友:
难道是吸塑模具?

网友(点评):
这个好像很是比较靠的上,谢谢。

网友(点评):
刚才上网查了下,基本工艺:塑料片材——切割——片材固定——加热——成型——脱模——去料边——成品

网友(点评):
是的,这种磨具一般是铝的。

网友:
吹塑吧!看过,小的电子元器件放在一个料卷里面,料卷就是吹塑出来的,

网友:
热压模具。

网友:
有热塑、吸塑等;话说“百度”一下应该不难吧?

网友:
吸塑模具

很多吸塑盘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很多一次性餐具或者塑料杯,都是这样加工的。吸塑模具!但是仅限于薄壁产品。

网友(点评):
谢谢,不知道对汽车前围板的塑料模具有没有了解和可以加工的,最好在大连。

网友:
大连的模具行业的情况我不清楚!这样的模具很多地方都可以加工的。广东,浙江都有。不知道你的要求如何!这样的模具比较贵!

网友:
箱包之类的就是一张塑料板吹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