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铝件,一个铜件,两者需要无缝贴合,并整体受力,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4-04-23):
我是打算用融锡焊的方法,但铝的传热太快,无法与锡粘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铜跟铝可以焊接?求科普

网友A:
不晓得“烧结”工艺能不能实现楼主目的

网友B:
一个攻个沉孔,一个攻牙,然后用螺栓连接,应该可以无缝连接。

网友:
胶粘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受什么力,多大。这些是关键。过盈配合、螺钉固定,办法有很多,但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铝棒上开槽,用螺钉固定槽的两端——铝件抱紧铜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受什么力,多大。这些是关键。过盈配合、螺钉固定,办法有很多,但要看你的具体情况

铝块是用来传递超声振动的,现在需要将铜的磨头带动,一起振动,受力方向,沿铝块长方向振动,频率20KHz,振幅大概在几十个μ,不能用螺纹紧固,会爆掉的

网友(点评):
过盈胀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攻个沉孔,一个攻牙,然后用螺栓连接,应该可以无缝连接。

用来传递超声振动的,用螺纹连接会爆掉的,振动频率太高了

网友D:
Linear Friction Welding 线性摩擦焊 ---- 动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43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ear Friction Welding 线性摩擦焊 ---- 动画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4317 ...

不行  太粗暴了,而且也没空间给进行振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烧结”工艺能不能实现楼主目的

工艺太复杂,我的铜工件是需要更换的,如果烧结的话,没法实现更换,并且烧结费时较长

网友:
镶嵌可否?

网友E:
如果是粘接需要看承受多大的力,之前用3M胶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粘接需要看承受多大的力,之前用3M胶还不错。

这是个好办法 试试先

楼主:
引用 楼主:
铝块是用来传递超声振动的,现在需要将铜的磨头带动,一起振动,受力方向,沿铝块长方向振动,频率20KHz, ...

也想过这个方法,理论上可行,但不知道打进去后会不会留有空隙,振动太激烈,有一点点空隙都会使损伤加速,等工件弄好,试试看

网友:
1 简单一点------ 铝件上打孔,放入一个橡胶管,铜件上打孔,用圆锥销塞紧连接;
2 复杂一点------铝板上打孔,放入一个带内螺纹的橡胶套,铜件上打孔,用螺钉紧固!

网友F:
电力系统上有铜铝连接排,一头焊接你的铝件,一头焊接你的铜件,你看成不成

你网上搜索铜铝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力系统上有铜铝连接排,一头焊接你的铝件,一头焊接你的铜件,你看成不成

你网上搜索铜铝过渡

我在网上查了下,工艺太复杂了,而且我这两个工件不是平整的,难以实现啊

网友:
鬼魅道长的某个好友在论坛里贴过帖子
叫什么电火花焊接还是什么焊接的忘记了
应该很好

网友:
过盈连接,冷装

网友:
如果两个结构件尺寸差别比较大,可以考虑在大的结构件上打通孔,小的结构件做成与孔过盈量稍微大一些的相配合的轴。两者组装时对孔件进行加热,孔膨胀后将轴装入,立即放入水中冷却。对于钢件,采用这种冷缩方式的配合刚性和强度都很好,取下时再加热取下即可。对于铝件和铜件还没有尝试过,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2014-05-26):
试试用火烤一下铝件

网友:
“我是打算用融锡焊的方法,但铝的传热太快,无法与锡粘接,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吕件与铜件都先预热,再焊接。

网友:
不知道504胶可不可以?

网友:
用胶!!
epoxy 有分导电 和 非导电的。。

网友(2014-07-01):
超音波焊接

网友:
网上视频看过摩擦焊,不知这个好不好实施

网友:
钎焊,胶接都可以

网友G:
关于用锡焊接铝,纠正上述的错误:无法用锡焊接铝原因是铝材会在极短的时间在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所以,上述方法无效。但是铝确实是可以锡焊的,要用铝焊药。大约在四十五年前,我单位生产半导体生产设备,就有超声压焊仪。当时使用的是用环氧树脂粘接振动子与铝的压焊头,压焊头的头部有一个硬质合金制成的劈刀。是用M2.5的螺钉夹紧的。不知你要搞的超声设备输出有多大功率?
26楼的意见我觉得是可行的,不妨试试。如果想用锡焊,找不到焊料,可与我联系,我有一份资料,只是几十年了,不知放到哪里了,还要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于用锡焊接铝,纠正上述的错误:无法用锡焊接铝原因是铝材会在极短的时间在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所以,上 ...

着两个连接件本来就是需要用作超声加工,铝块是超声传递的增幅杆,铜块是用来加工工件的相当于刀具的存在,传递的时候,受到的能量振动很大,一般的连接方法无法达到要求,另外再想问一下,高速钢与铝块能焊接吗?

网友:
铝好像没的焊的吧。。一焊马上变AL2O3。一般都是铆接的。静等你用过后说说

网友:
高速钢与铝块不能焊接,高速钢熔点应高于1800°C,铝的熔点应在800°左右,两者的熔点温度相差太大。

网友:
考虑负载的范围再想办法吧

网友:
用胶水粘接也能达到机械要求

网友:
拿胶粘就行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开一个压铸模具,铝的压铸的时候将铜放进去一起冷却!具体的可以问问开模师傅!

网友(2014-07-31):
很简单的事,咋就那么复杂啊,呵呵,用钨极氩弧焊啊,氩弧焊机必须是交流的那种,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