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料时候漏气咋办

楼主(2014-04-23):
公司设备吸料时候老是吸不起料,工站压力传感器提示负压无信号。请问影响吸料原因都哪些

网友:
两点吧
1,确实你本身的负压够不够吸起你的产品;
2,确实 吸盘吸产品的密封性,是否有漏气;

网友:
负压传感信号如果靠近抓取物,则说明系统无真空;如果是在后段,则说明真空源有问题。
猜想:
1. 真空源泄漏(机械式真空泵);
2. 真空发生器进气压力压降过低;
3. 真空管路泄漏;
4. 真空吸盘泄漏;
5. 抓取物表面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