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主轴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3):
我又来求助了,麻烦您们再看一下,这个空气主轴的中间的轴套是怎么固定的,还有那进气腔的环形结构能够加工出来吗?

楼主:
就是上边标注的零件3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A:
公差配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差配合不同。

您的意思是直接过盈配合就行了?

网友B:
可以加工得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工得出。

您好,真的能加工出来吗?怎么加工呢

网友(2020-12-24):
加工精度到了就可以固定

网友:
即要固定还得密封还可以拆卸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