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床主轴设计

楼主(2014-04-23):
学校给的毕设课题参数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来这求助大神们了~~

数控铣床主轴设计。现在给的参数就只有:主轴0.37KW,4000RPM。
我照着这个参数初选电机,查了好多手册都找不到功率在这个范围而额定转速能达到4000rpm的。而且数控铣床主轴功率会只有0.37kw吗?所以感觉给的设计参数就有问题。
问了带我毕设的老师,他就说有问题就自己改参数吧。。。

求高人指导,这两参数是否真的不合适,如果改个参数,能帮我分析分析设计思路吗?

楼主:
刚从图书馆回。。。要熄灯了。。。希望11点前有高手回复~~

网友A:
感觉0.37KW有点小有3KW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0.37KW有点小有3KW就差不多了

对啊。。。我也感觉应该是错了个小数点~

网友A:
你的主轴用的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
3.7kw还比较靠谱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轴用的什么连接方式

打算用齿形带,直接加变频器无级变速

网友A:
你的主轴安刀方式是BT还是ER

网友B:
3.7kw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7kw吧!

嗯,我已经改参数做了,改成3.7kw,最高转速4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轴安刀方式是BT还是ER

不知道你这个两个简称分别代表啥?我了解两种结构,打算用拉刀爪那种,不是用钢球压紧的。这个选择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网友A:
用拉刀爪那种就BT30[40..50]锥度7:24松拉刀那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拉刀爪那种就BT30[40..50]锥度7:24松拉刀那种的

哦哦,这个与自己的主轴的结构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