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如何刃磨钻铝能出碎屑?

楼主(2014-04-23):
各位大侠好,在下想请教各位,最近有一批活要我干(粗加工)就是在直径65mm长50mm的铝合金钻个20的孔,设备普车。无切削液,刀具20高速钢钻头。本人图打扫卫生方便,想求教各位,钻头如何刃磨能钻的又快,还能出碎屑?是不是要磨断削槽,断削槽如何刃磨?请各位帮帮忙,活的量不少。工艺是改不了了,只能用普车钻。

网友A:
锥角90°,前刀面开月牙槽,后角大,出来的屑应该是圆锥形且一段一段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角90°,前刀面开月牙槽,后角大,出来的屑应该是圆锥形且一段一段地。

月牙槽?难道要磨成群钻样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月牙槽?难道要磨成群钻样式吗?

月牙槽是增大前角,使屑转曲变形大,容易断开。

网友B:
铝合金—主要是铸造铝合金,钻孔时易产生积屑瘤,钻孔粗糙度差,当钻深孔时排屑较难,轻则使孔壁碰伤,重则切屑堵在钻头槽内,造成钻头折断。铝合金的弹性系数小,而线膨胀系数较大,因此在钻孔中会发生孔收缩。铸造铝中含硅,硅的化合物很硬,会使钻头磨损加剧。但铝合金强度低、硬度低,切削负荷就小。除纯铝外,一般铝合金的塑性小,延伸率低,因此断屑较顺利。

  对于以上问题,可采取下列解决办法:

  a.为防止钻孔中的孔径收缩,可加大后角,钻尖可磨略偏一点。

.钻深孔时,顶角可选用2φ=135°~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月牙槽是增大前角,使屑转曲变形大,容易断开。

大侠,有没有图片,这样好理解。

网友(点评):
技术这东西点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合金—主要是铸造铝合金,钻孔时易产生积屑瘤,钻孔粗糙度差,当钻深孔时排屑较难,轻则使孔壁碰伤,重则 ...

我的不是铸铝,就是普通的LY12铝合金

网友:
这活好干

网友:
直径20的钻头,楼上各位注意了,钻头,钻头你开个月牙槽试试,钻头前刀面你都靠不上砂轮!更别提要怎么磨好了
50mm长也出不了多长的屑,你就别瞎胡想了
不过精神可嘉,可以参照群钻的那个样子试试,或者深刻了解下刀具的角度,

网友:
钻头头部磨成台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