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怎么报价

楼主(2014-04-24):
各位大侠有空的话帮忙看一下这两个零件的报价.(包括原料和机加).
两个零件的材料ZG270-500,
现在有一个报价是第一零件重量4T,RMB:71300(原料41000+机加30300),第二个零件重量7T,RMB:121300(原料75000+机加46300)

网友:
楼主这是自己当老板?要不要收小弟?
附:机械专业毕业(虽然学校就学点皮毛,但是画画图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怎么这么贵。。

网友:
这样的大件,这个价不贵啊。

网友A:
楼主这铸钢多少钱一吨?数量多少,没做过大件,大致看了下,感觉如果毛坯质量好的话,量稍多点的话,这价有点偏高了,如果是对方提供材料,建议楼主先看毛坯再定价,铸钢件要是毛坯不好没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铸钢多少钱一吨?数量多少,没做过大件,大致看了下,感觉如果毛坯质量好的话,量稍多点的话,这价有 ...

对方的报价是7.9元/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