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种材料的硬度分别是45HRC、75HRA、70HRB、300HBW,怎么比较它们的硬度啊。

楼主(2014-04-24):
有四种材料的硬度分别是45HRC、75HRA、70HRB、300HBW,怎么比较它们的硬度啊。想要详细点的解释,本人新手。

网友:
本人新手

书籍、手册里有各种硬度详细说明

网上大把的硬度对照表可查看

网友:
难不成楼主被扣分了?

网友:
硬度对照表!教科书上有!

网友:
45HRC可以换成73.2HRA,424HBW.

网友:
机械手册上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吗

好贵啊,太穷了!

网友:
伸手党。这个百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