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带相关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4-04-24):
对输送带不是太熟悉,只做过普通平带,图上的提升带下面拐角处是怎么安装的,皮带不应该是柔性的吗,难道两侧有骨架??请教各位大侠  谢谢

网友:
这种明显是有骨架的。

网友A:
转角处有两个改向轮。用来改变方向的。你百度一下有很多图片你可以看清楚结构。

网友(点评):
正解,之外我想不到其他更轻便的办法了

网友:
没装过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角处有两个改向轮。用来改变方向的。你百度一下有很多图片你可以看清楚结构。

谢谢   上网搜了一下    没找到答案   两侧裙边如果没有骨架皮带一拉紧拐角处肯定就跑出来了   搞不懂

网友:
http://ysacm.com/productshow-45-194-1.html   给个地址。你自己看看

网友:
应该有2个导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明白了   谢谢    那就不用纠结到底裙边有没有骨架   反正加两个转向轮就OK了

网友:
上面有压带轮,下面有改向滚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