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24):
材料是4Cr13的不锈钢,选用什么样材质的铣刀,钻头,丝攻,切削液?
谢谢大家!

网友:
没做过这种材质的

网友:
没做过这种材质的,不过刚做了一批304的,是20件方块工件。

外形是自己做的飞刀铣的,做一个刀盘上面装一个R5的刀粒吗、不过那个刀粒到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是黄颜色的,飞外形那叫一个快。

铣里面的槽我开粗用的是河冶铣刀,精光用的是50°钨钢刀,打孔用的是苏氏钻(用苏氏钻很好打,孔2.1的,很给力)

攻丝到没试过,现在市场上卖的所谓含钴丝锥去攻不锈钢也不咋地

网友:
做模具?热处理后加工?

网友:
选用随恩SQ6B多功能切削液,环保稳定不发臭,润滑极压效果好,不锈钢可以攻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