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手手臂支座和底部支座怎样安全连接固定

楼主(2014-04-24):
我的大学毕业设计是设计一个圆柱坐标型机械手。我的基座和手臂支座之间连接的支撑支座采用气缸实现上下的运动。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气缸结构可以保证手臂支座的安全固定

楼主:
我的老师叫我使用双气缸,但我觉得很难实现同步。我的想法是在连接处采用阶梯形状的设计,各位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2014-06-20):
一般不建议采用气缸充当导向功能,会对气缸造成很大损坏,双气缸也摆脱不了这个问题。
建议价导向机构,直线导轨之类的,以保证定向精度,气缸仅提供动力

网友(2015-06-10):
这样的结构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