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HRC、5个宽的键槽,铣刀选取问题

楼主(2014-04-24):
45料的圆钢。经调直处理后成为 28-33HRC 硬度。
我想铣5个宽的键槽。
我应该选取什么样的铣刀。、
求帮助啊 。。。有什么想法的 大家都说说 。

网友A:
数量多少,深度咋样,多长

网友B:
硬质合金键槽铣刀

网友C:
具体点,最好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多少,深度咋样,多长

3个深  20长

这样的话   多大转速合适    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质合金键槽铣刀

这样的话   多大转速合适    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点,最好附图!

目前不在旁边、不方便 上图 。。。
希望能推荐一下 、
再就是这样的处理多大转速合适    用什么设备比较好

谢谢了

网友D:
车铣复合,我们这做传动轴都是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铣复合,我们这做传动轴都是这样做

那一般用什么铣刀 。
而且车铣复合 成品比较高 。
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数量不多的话普通的炮塔铣就可以做了啊,很好加工的

网友(2018-04-25):
我现在就用的炮塔铣铣的,这个硬度用普通铣刀也能加工的,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合金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