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出零件的加工工时

楼主(2014-04-24):
如题,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计算出零件的加工工时,好像Solidworks可以,只要备注零件相应的加工方式,如车、铣、磨、线切割等。就可以计算相应的加工时间。有没有朋友用过?

网友:
也在网上搜过,好多,但是用了一下不实用,也有一些收费的比如敬信没用过不知道咋样,但是感觉这玩意还是靠人经验来定,靠这玩意效率太慢

网友:
vericut里面能反应加工的时间,还比较准确

网友:
这个可以用excel做一个吧,还有一些ERP软件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
有,但算出来不准,有时还会差别很大。因为:一、工时还跟你的设备与人员配置情况有关。二、算出来的最多是个行业平均值。你的企业在上在下都可能。三、是软件编写公司所参考的基础数据是否现行有效。如果你把你的资源整合下,提供基础数据,请专门的软件公司替你编写。这样准确度就比较高啦。

网友:
这样的软件好多啊,ug还能把时间输出到程序里。包括刀具信息等等。

网友:
求高手来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