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流信号器故障,女工程师求助

楼主(2014-04-24):
我们的轴承是稀油强制循环润滑,我们用油流信号器,对管路里的稀油流量情况进行监测和发迅,但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一直不成功,遇见的问题是:有时候油流信号器打不开阀,有时候经常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因为设计的油流信号器与流量不匹配,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想请教有经验的人士,不胜感谢!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系统内达到某一值,磨头才能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 ...

一个是有无,一个是包含了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 ...

谢谢!但油流信号器是稀油润滑标准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 ...

压力控制?是指在管路上还是在轴承里?对油流进行压力检测控制。

网友(点评):
检测系统中压力。有压力说明没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 ...

也就是控制方式,从取流量信号变为取压力信号。还是两者都取?

网友:
这里搞润滑的大侠挺多的,怎么都没有回答这个的?
我也经常在稀油站上见这个油流信号器,不过很少坏,就是流量视镜旁边那个
百度了下,说是有个阀芯然后有个接近开关
推测这个玩意也没多么复杂
要不再采购个质量好一点的试试?

网友:
楼主还特意注明女工程师求助

网友(点评):
是老鹰为了吸引眼球。。。^_^

网友B:
油流信号器主要是检测管路是否有正常的设计流量的油通过,如果你的系统油的流量比较小会出现不发讯(控制阀打不开),压力过大会一直发讯,(和他使用的发讯开关型号有关,也有配置的开关是相反的)。如果你的系统整体振动比较大也不适合用油流信号器。
油流信号器不能监控管路中的流量,只能监控是否有油通过或没有油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流信号器主要是检测管路是否有正常的设计流量的油通过,如果你的系统油的流量比较小会出现不发讯(控制阀 ...

非常感谢,你提到的震动问题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提到的震动问题也许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不用客气,因为我做过这个产品,希望能帮上你。有什么不明白就给我留言!!!

网友:
我见得设备比较少吧,但我看到稀油润滑的全是用压力开关控制的。流油信号故障会不会是轴承在运动过程中,出油口会有堵塞的现象,造成润滑管路流量失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流信号器早先俺们在强制冷却高速磨头轴承时用过,不乍的,主要也是不稳定,俺后来增加了压力信号了。只有 ...

我们在用的也是压力控制,流量的信号在日本的机台上看到过。我们这做冲床的各关节点强制稀油润滑。

网友:
谢谢老鹰的奖励!!惭愧惭愧。

网友:
我们公司刚上了一套设备就是存在这个问题,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原因主要是个因为接近开关的位置调节不好,我调了2个已经正常工作了,另外两个调不出来,可能是质量问题吧。四个信号器是一样的。

网友(2014-11-19):
压力开关之类 本身需要与管路压力是否匹配,另外润滑中流量的几种检测方法都有缺陷,包括流量计/流量传感器。甚至不同厂家生产的产品,结构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