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即旋转又拉伸用什么密封件

楼主(2014-04-24):
轴即旋转又拉伸用什么密封件?密封件可设在端盖上。

网友:
速度,行程,尺寸大小,工作压力等

楼主:
速度1分钟300转以下,行程200以下,轴径30mm,工作压力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1分钟300转以下,行程200以下,轴径30mm,工作压力很小

密封介质是什么,工作制式?
一般来说,O型圈不太适合你的密封了,骨架的话更是和旋转密封,虽然我有很多熟人把它用于轴向移动密封。可以试试泛塞封或者格莱圈呢?这两种比较贵。如果密封要求不高或者工况较好,连续工作时间短,也可试试骨架或者空心O型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