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电脑,用于PROE绘图,什么配置好

楼主(2014-04-24):
想买一款电脑,用于PROE绘图,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配置,价位怎么样啊?求推荐

网友:
这问题还用问啊,proe书上不是有推荐的电脑配置吗,内存多大,CPU主频多少HZ的。没有书的话 就问百度吧。价格俺觉得3000块的绝对够用了。。

网友A:
PROE一般用途,G1620+8G内存+500元左右显卡就可以了,不算显示器估计3000左右。

网友:
看你设计的设备零件数量,对于大型装配体(零件多于500的)基础配置是远远不够的

网友:
http://item.jd.com/1070446733.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一般用途,G1620+8G内存+500元左右显卡就可以了,不算显示器估计3000左右。

网友(点评):
不客气,有需求的话我可以发个清单给你参考下。不知道你具体的用途,预算,硬件的偏好(A或I的u之类的)呵呵。

网友(2014-06-01):
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你可以配置高一 点的电脑,因为电脑换代很快,高配的电脑可以多用几年,用时候也爽。

网友(2015-04-21):
显卡的配置要高就可以了  不然很卡的

网友(2016-01-14):
你是哪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