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条的齿部要高频淬火不?

楼主(2014-04-24):
请问

齿条的齿部要高频淬火不?

网友:
根据用途来确定是否需要高频淬火。

网友:
要看使用情况,如要求不高,可不淬火!

网友A:
请问,什么是高频淬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什么是高频淬火啊?

具体百度:高频淬火多数用于工业金属零件表面淬火,是使工件表面产生一定的感应电流,迅速加热零件表面,然后迅速淬火的一种金属热处理方法。

网友:
机械设计讲究个同步寿命,如果齿条和齿轮硬度一样,那么可以想象的是齿轮总是干不过齿条的,所以齿轮需要高频,齿条一般情况下不需要,除非是高精度齿条,高频后磨齿。保证精度。欢迎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