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N35磁铁,直径50mm厚10mm分别放置在一厚度5mm的玻璃板两侧,磁力怎么计算?

楼主(2014-04-24):
一对N35磁铁,直径50mm厚10mm,分别放置在一厚度5mm的玻璃板两侧(将玻璃夹住),磁力该怎么计算?大概多少kg?

网友A:
估计上百公斤

网友B:
大概14kg拉力

网友C:
需要知道玻璃的磁阻,整个磁通路类似电回路,可以计算磁场强度,进而计算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上百公斤

有这么大?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知道玻璃的磁阻,整个磁通路类似电回路,可以计算磁场强度,进而计算磁力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14kg拉力

大神能给个计算方法么?感谢!

网友(点评):
佛说不能说不能说啊

网友B:
单位是L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Lb

太感谢啦~可以把这个图放在论文里了,曲线横坐标是磁力大小,纵坐标是什么呢?我还是很好奇这个方程,当然不好说的话就不说了吧!曲线像是用Mathematics出来的,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啦~可以把这个图放在论文里了,曲线横坐标是磁力大小,纵坐标是什么呢?我还是很好奇这个方程,当然 ...

单位一个是Lb,一个是inch。
这个是软件算的,其实很简单。 好多软件都有插件模拟这个。

网友:
我用50*50*12的,中间夹8mm木板,拉力计显示80多公斤。

网友(2018-07-06):
两个 D7*2磁铁的相互吸力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