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面板厚度的问题,怎么估算的,,大家探讨探讨

楼主(2014-04-24):
    一般的设备的面板,就是台面板,很多都是厚度10mm-20mm之间。但是很多都是也就选12mm厚。我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是靠什么选。比如面板(45号钢)上承受200kg的力,接触面积20平方毫米(算小点吧,圆形的,那根据面积公式S=pai*R的平方,R表示半径)。我是这样估算:先计算剪切力:P=F/S=200*10/(2*Pai*R*T)《T这里表示厚度》要小于45号钢铁的理论剪切强度(45号钢的理论强度查网上的是0.8或0.5*拉伸强度,大约是175MP,屈服强度好像是355MP。
1MP就是等于10kgf =100n/cm平方。注意此处是压强的。)得出的数据真吓怕我的了,基本很薄的板就不会被压裂。
。。。再计算其弹性变形量。(弹性模量可以查solidworks 材质那)弹性模量=应力/ 应变。。。45号钢的弹性模量是2.05e+11N/平方米=2.05e+5N/ 平方毫米。应力按照上面的=200*10/20。。再根据公式算,45号钢的变形量也就几个微米。。。想想是不是自己算错了。。按照理论话,那我200Kg承受的平台,上的面板厚度1mm也可以的了。到底哪里估算错误的了。。请大侠帮忙看看。
      今天下午弄了个下午都不明白,因为也没人教我。都是自己摸索的。问了下个40岁的同事,他做机械也做了20多年的了。他这样说的:他从来不计算,只估计下就行的了。当然他工作多年的了。说的话分量还是比较重的,不过做的设备也是稳定性不好,做完都是这个改改修修。我工作经验低,不想这样就靠绘图的了。也想往高级点发展。也想明白下计算含义。。。但是关于厚度确实不知道怎么放?
             另外,假如我是1m*1m*T2的板,按照上面的计算,也合乎要求的了。。。。到底我是理论错在哪里的了。大家说说如何计算板的厚度的。我上面的估算哪里有错误的呢。。办公室电脑不联网,下班了马上跑到网吧找论坛了。。很想今天就弄明白。。作为以后设计的评估条件。。谢谢。

楼主:
是不是我少算了弯曲强度的了。。。。弯曲强度我也不是很明白。。我查查度娘。。一般材料的力学性能也就是屈服强度和拉伸强度。。查solidworks上的材质的话会有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真崩溃的了。。工作了4年现在才发现前面的只是个绘图工。大学里的东西都丢的差不多的了。所以真心不在学什么软件的了。软件年年更新一个,啥时候学完。

网友:
这个问题静力学解决不了,材料力学也解决不了,弹性力学也解决不了,结构力学也解决不了,简单手算,新手也很难解决,我觉得最好上有限元。

台面板应该不是断裂剪切问题,而是不平的问题,东西放上去,或时间长了,上面坑坑洼洼,不美观。若真想在理论上解决,恐怕得大动干戈,真心觉得没必要。

有条件,不妨铺2mm的板上去试一试,不行换3mm的,不行换4mm的,就这样试验,又快又好。

窃以为有个更好的办法,不如就用2mm的薄板,在下面多加立板或角钢做筋就行了。

网友A:
面板主要还是刚度要求;楼主把应变和变形弄混了,再去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主要还是刚度要求;楼主把应变和变形弄混了,再去看看书吧

好。。谢谢!我马上 查书看看

网友:
这个与你的支撑有非常大的关系

网友:
这个要学薄板挠度理论

网友B:
设计不计算,应该大多数中国机械设计人员的通病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谢谢!我马上 查书看看

我终于查明白了,这个是关于弯曲应力计算的。。大概计算是这样的,假设台板为1m的长宽,那中间弯拒,因为四边支撑,就是4分之一的200*10*0.5。抗湾街面模量等于20*厚度平方除以6.再用弯拒除抗湾模量等于抗湾强度,大概算厚度是40mm.因为手机打字。麻烦。这个计算跟轴的强度计算一样。。。。不知道对不对,今天晚上看了几个小时的材料力学了。。上面有

网友(点评):
思路是没错,但你的厚度是有问题了,可以简化为两个支点计算弯矩,再求抗弯强度,再弄个安全系数,还有你还要核算一下挠度,看看变形量会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不计算,应该大多数中国机械设计人员的通病吧!

通过计算,对解决现场问题真的很有帮助。。我刚毕业也是认为学好软件就可以作为工程师了。现在发现真不是这样。。工作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j

网友C:
薄板弯曲问题,弹性力学有谈到,不过有限元解决会方便很多

网友:
弯曲就是不要拉伸部分压缩的过程,用拉伸强度

网友:
看弹性力学吧?再学个有限元的软件

网友:
薄板的弯曲,可不是区区材料力学能解决的,或者说薄板的变形,本身就不是材料力学的研究范畴。你硬拿材料力学去分析,结果就是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薄板弯曲问题,弹性力学有谈到,不过有限元解决会方便很多

我们那时候大学是应用型的,也不知道有限元软件。现在只是因为工坐几年了,很想知道自己做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查明白了,这个是关于弯曲应力计算的。。大概计算是这样的,假设台板为1m的长宽,那中间弯拒,因为 ...

200Kg用不了40MM厚的板,凭感觉

网友:
我原来就碰到这问题,100的气缸横向顶,连接气缸和台面的位置会变形(台面8MM),小小的总结了下:计算这类问题应该用梁弯曲计算。

网友:
关于弯曲应力计算的,发现真不是这样。。工作需要的是

网友D:
算承重时候 有没有考虑板本身的质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承重时候 有没有考虑板本身的质量啊

就是没考虑、、、这个跟悬梁臂的也基本一个样的。。最近夜再猛补。但是想不出所以

网友(2014-05-28):
用料首先进行零件受力分析,笔算形体受力唯有梁类二种形式,有限元可不受形式限止,定位 受力  应力  形变,基本都能验算。

网友(2014-07-23):
工作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
哎  重来不计算  不懂就问老师傅  回答都是经验   看了帖子  知道 自己要恶补了!

网友:
小公司一般做设计都不给你计算时间,假如画图一个月的话,设计计算可能也要做1个月,所以现在私人老板要求的是速度,是效益!

网友:
楼主学习动力十足

网友:
楼主还得想到安全系数的吧。静力学东西大于2,运动的东西大于3,与人有关的东西得大于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