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凹槽,刀具参数应该如何设置呢?

楼主(2014-04-24):
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在使用35度刀切削凹槽时,为什么总提示底切干涉啊,应该如何设置干涉前角和干涉后角?刀具参数应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是不是“刀具偏置方向”设置错误了?应该是“对中”吧,你选了“左偏”。

网友:
是因为你的刀具没有选中!!!首先要做一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刀具偏置方向”设置错误了?应该是“对中”吧,你选了“左偏”。

对中,重新新建了一把35度刀,轨迹变成这样了

网友:
干涉
后角 55度 前角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