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如何计算

楼主(2014-04-24):
比如说已加工好的螺旋直径为200,焊接轴的直径为50,螺距150,叶片厚度6。求螺旋叶片外圆应该车多大?内孔车多大?

网友:
笨方法三维画图了自己测量下

网友:
冷拉还是热压计算是不一样的。热压是一片一片的,按几何尺寸展开;冷拉是将所有螺旋片焊成一摞从一头拉开,调整好螺距焊接,有经验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