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轴承滚动体转速问题

楼主(2014-04-24):
现有一球轴承,假设外圈不转,内圈转速为n,滚动体半径为r,内圈外圆半径为R(如图),求滚动体旋转一周(公转)时间

网友:
把转速换算成角速度,求出角位移,再求出时间。翻看一下物理很容易解决。

网友:
知道滚动体公转的角速度,就能算出,但比较难算,因为滚动体运动很复杂,包括公转、自转,速度之间相互有影响

网友(点评):
握个手,至少结论相同

网友A:
上班第一件事,登陆社区,呵呵。

记得当年教科书上说,由于游隙的缘故,垂直向下承载后,
下半圈是球推架(保持架),上半圈是架推球(还会打滑)。。。

作为习题,本题可认为纯滚,即行星轮系。

设系杆(不存在,请画辅助线连接内圈和滚动体的圆心)对地
顺时针转速为m。 若人站在系杆上,会看见:
外圈逆时针以转速m运行,则内圈也顺时针,但是更快地转动,
数值是(R+2r)/R倍的m。

回到地面上,看见内圈以1+[ (R+2r)/R]倍的m转速运行,即n。
所以m=Rn/(2R+2r)

所以滚动一圈的时间为1/m=(2R+2r)/Rn

这种问题不小心就会搞错,俺也是,请您参考: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3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V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243

俺关于续IV的解答:
采用圆形齿轮的非线性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365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热心的网友,真的没想到发这个帖子会有这么多人来帮忙。这个问题我算了很久,算的答案和3#还有5#是一样的,但是总感觉有问题。昨天在查文献时终于找到了一本书,书里面写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计算。有条件的可以看看《滚动轴承分析方法》第5章第3节第2小结:钢球的公转。根据书里的计算,在理想状态下,最终的结果应该是120(R+r)/nR.感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班第一件事,登陆社区,呵呵。

记得当年教科书上说,由于游隙的缘故,垂直向下承载后,

动静大侠分析的是,俺们的思路,问题出在哪儿呢?

网友(点评):
俺觉得吧,可能是您没把公转的影响考虑进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静大侠分析的是,俺们的思路,问题出在哪儿呢?

快下班了,续一下。

您的疑问值得探讨,咱们按照您的思路来:

1. 研究外圈和滚动体,找出钢球转了多少圈(角度)。
    钢球在外圈内纯滚,逆时针转的圈数为(R+r)/r,即钢球圆心走过的长度除以钢球周长。
    这个不用怀疑,是这里的结论(102楼 @晧矾 的积分表达式最精炼传神):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503

2. 研究内圈和滚动体,想办法找出内圈在钢球公转一周后,转了多少圈(角度)。
    此时,俺建议使用这个贴子里的口算方法:
                采用圆形齿轮的非线性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2365

     2.1 先把钢球和内圈绑定在系杆上,系杆顺时针绕一周,钢球、内圈都顺转一周。
     2.2 解绑。钢球说刚才那一圈是被迫的,必须先复原然后逆时针转(R+r)/r圈才对。
     2.3 于是钢球先逆时针自传一圈,接着逆时针转(R+r)/r圈,合计(R+2r)/r圈。
           内圈被钢球顺时针驱动了 (R+2r)/R圈。

于是,内圈一共转了1+(R+2r)/R = 2(R+r)/R圈, 因此耗时2(R+r)/nR。

若n是每分钟多少转,则耗时120(R+r)/nR秒。与楼主书上的结果一致。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