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架上的中心砖工装怎么调准中心位置?

楼主(2014-04-24):
有批小配件需要2面都打中心孔,我做了个中心砖工装固定在了刀架上,但是我怎么来确定中心位置在哪,大师们有何见解,方法

网友A:
对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么?

网友A:
对刀精度不会超过0.03的,中心钻绝对不会断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原来的单位就做轴,第一道工序就是钻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么?

对刀?我的是中心转,不是刀啊,打的中心孔要在中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精度不会超过0.03的,中心钻绝对不会断的,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原来的单位就做轴,第一道工序就是钻中心 ...

请问怎么对刀,我怎么听不懂。中心高中心点能确定吗,不是车东西高点低点不要紧,中心孔必须要打在中间啊,这个中间位置怎么找?

网友B:
三爪夹表打中心钻外圆即可。控制0.01以下。我这边OKABE的1.0中心钻,跳动0.002,420不锈钢4000个孔无压力。45钢6000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对刀,我怎么听不懂。中心高中心点能确定吗,不是车东西高点低点不要紧,中心孔必须要打在中间啊 ...

这个只是车工的基本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车工的基本工而已

基本功你就懒得回答呀?老在提醒。我就是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爪夹表打中心钻外圆即可。控制0.01以下。我这边OKABE的1.0中心钻,跳动0.002,420不锈钢4000个孔无压力。 ...

谢谢,试一下

网友:
我来教你个不用对刀的办法吧,在刀架上夹一快铁,中心钻比如2.5的,外圆应该是8,用8的钻头夹在卡盘上面,打刀架上面的铁,打好以后把中心钻装在这孔里,你说这中心好吗,具体细节,自己注意,比如怎么固定中心钻,这个自己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