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种设备!

楼主(2014-04-24):
求助两种设备!
一、求助一种测试硬度的设备
      由于产品外形尺寸不一样,材料不一样(全部是金属),导致加工的产品好多都无法测试硬度,需要制作试样件,这样的话浪费了很多成本和周期。要求:要测试数据准确,使用比较方便。价格8万以内。
有没有一种硬度测试机无论是圆的还是方的,大的还是小的,都能使用。
二、求助一种焊接设备
      加工产品为1.5+1.5的不锈钢,圆筒状。
      要求焊接后产品表面有像压力电阻电焊加工后的凹坑,可以再零件上任意位置焊接,最好是那种手持式的,只要表面可以出现凹坑就行(里面不形成焊接也可以,能焊接那更好)。价格不限。有点像这种设备。

非常感谢

网友:
手提式硬度计不行吗?那超声波硬度计呢?价格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便携式 硬度计 检测时需要个小平面

网友:
里氏硬度计,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