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两个卡簧固定轴承时,轴的尺寸设计问题

楼主(2014-04-25):
    今天从离心式油泵上拆下来的轴,轴上的轴承是用两个卡簧固定的。测绘尺寸如附件图所示。
国标30轴用的卡簧厚度S=1.2(+0.05/-0.13),沟槽宽度m=1.3(+0.14/0),两卡簧中间固定深沟球轴承6406(30x90x23)
,两个卡簧间轴的尺寸及公差如何确定,卡簧是否应将轴承挡紧,不留间隙?
      新人初到,请多多指点!

网友A:
卡簧标注示意

网友(点评):
学习了,看来以前都是标反了?

网友(点评):
求解,不知道为什么标25.4带公差呢,我们这边工程师画的都是标的内档带公差,哪一个是标准呢

网友(点评):
卡簧槽宽度也应该有公差。个人觉得还是外档带公差。在实际加工中、外档直接控制总的宽度,卡簧槽尺寸走正差都可以。然而标注内档带公差时,加工需先保证内档公差,再车槽。槽尺寸得慢慢走刀,干大了就没得挽回。

网友(点评):
方便加工的标注就是给自己方便,加工人员不会和你说我槽宽度车大了10条,报废率及返工是个麻烦事。

网友(点评):
新人真是学习啦

网友:
我装过的轴承用卡簧阻挡时,有间隙。
且卡簧是标准件厚度也有公差,很难做到无间隙。
个人意见。

网友:
用两个卡簧固定的轴,间隙肯定是有的,这里对轴的轴向窜动要求不高。

网友:
谁能做到无间隙啊,实际上几乎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簧标注示意

非常感谢,认同你的这种方法,能够尽量减少累积误差和轴承的轴向窜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簧标注示意

受教了

网友(2019-08-20):
很有用,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2019-12-17):
受教了。轴承和卡簧是不同厂家生产,控制公差标准也不同,做不到无间隙。

网友:
一般采用挡圈的对轴向间隙要求不高,简单点不标公差,我喜欢这样标:

这样容易装配,间隙过小,有时候很难装配,特别对小挡圈,钳头都不容易卡稳。

网友(2020-06-30):
尽量限制轴承的轴向位移就好了,没必要追求完全卡紧的,毕竟可实现性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