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能看出是哪里产的还有型号吗?

楼主(2014-04-25):
如题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品牌已经看不清了,只是看到轴承用的光洋的(KOYO)

能知道是品牌和型号吗?中间三个齿轮是不是少了一个,能找到配件吗?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A:
增速/减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速/减速器

请问知道是什么型号品牌的吗?中间三个齿轮是不是少了一个,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知道是什么型号品牌的吗?中间三个齿轮是不是少了一个,不太懂啊呵呵

能不能翻过来再上个图 一面看不明白呀 只能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翻过来再上个图 一面看不明白呀 只能猜而已

侧面吗?
侧面没有拍,东西不在不这里,一个朋友的,侧面就是一层草绿色油漆,磕的厉害,侧面中间一个内六角螺丝,写了个油什么的

网友B:
行星减速器,

网友(点评):
中间的三个吃轮没有少东西,三个齿轮是装在一个盘上的为“行星轮,本体内圈是内齿轮,输入端的固定齿轮为恒星轮。自己上网搜下原理就知道了。型号和品牌这个没法看出来自己看铭牌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星减速器,

请问知道是什么型号品牌的吗?中间三个齿轮是不是少了一个,能找到配件吗?不太懂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侧面吗?
侧面没有拍,东西不在不这里,一个朋友的,侧面就是一层草绿色油漆,磕的厉害,侧面中间一个内 ...

看外形应该是行星齿轮减速器的一部分,中间还有一个太阳轮同时带动周围三个齿轮同时转动,你说侧面的内六角可能是注油孔。

网友:
我单位原来修过个,焊接机器人配套转盘上的,是拿去日本修的,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外形应该是行星齿轮减速器的一部分,中间还有一个太阳轮同时带动周围三个齿轮同时转动,你说侧面的内六 ...

嗯,内六角是注油孔

是不是少了一部分配件?麻烦大侠告诉小弟怎么找这些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单位原来修过个,是拿去日本修的,你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是一个朋友淘换过来的,但是不知道少了什么配件,也不知道哪里去配这些配件

网友:
几个齿轮,半个箱体,,,不知道有啥用途

网友:
图片卡一半不动了,R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内六角是注油孔

你加一个太阳轮就是一套行星齿轮机构了,太阳轮你只能自己测量自己设计一个了,没地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加一个太阳轮就是一套行星齿轮机构了,太阳轮你只能自己测量自己设计一个了,没地方配。

这些没有标准件吗?太阳轮自己测搞不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没有标准件吗?太阳轮自己测搞不定啊!

齿轮哪有标准件呢,都是自己设计的,除非你知道这个产品是哪里生产的。你可以找一家专业生产齿轮相关产品的公司帮你设计一个(如果必要的话)。

网友:
行星减速器,中间是齿轴,,,,,,,

网友:
这个是行星减速器,其减速比较大!一般配置是饲服电机+减速器+执行机构!

网友:
原来是减速器,学习了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日本Nabtesco公司的RV减速器,多用于机器人关节手臂。
给LZ看看另外一面。

网友(点评):
大神呀,学习了,知道了一个RV

网友:
前段时间,本来打算在社区在线培训给大家讲解这个的。
现在看来估计多数人还不太熟悉。

网友E:
LZ把外壳尺寸说一下,就可以告诉你是哪个型号的。

网友F:
行星减速机,木有铭牌也拍一下外观看看,或能判定品牌,型号只凭照片难定啊伙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日本Nabtesco公司的RV减速器,多用于机器人关节手臂。
给LZ看看另外一面。

非常感谢大侠的帮忙,今天我在外面,等我回来我去量一下,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行星减速机,木有铭牌也拍一下外观看看,或能判定品牌,型号只凭照片难定啊伙计

外观拍的不详细,抱歉,因为东西在朋友那里,太远

网友G:
离合器吗,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把外壳尺寸说一下,就可以告诉你是哪个型号的。

直径330厚130mm
能找到配件吗?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离合器吗,不知道对不对啊?

上面的大侠说是减速器,确实

网友:
行星减速机,型号就不知道了。。但是减速机专业网站应该有。。

网友:
行星减速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径330厚130mm
能找到配件吗?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的帮助

型号是RV-450E。
这个没有所谓的标准配件。
尺寸参数我这里都有,可以设计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是RV-450E。
这个没有所谓的标准配件。
尺寸参数我这里都有,可以设计加工。

大侠留个联系方式吧,怎么联系您?

网友:
确实是摆线针轮减速器。图片较少,具体看不出,中间少了的部分应该是输入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