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齿轮的同步传动

楼主(2014-04-25):
公司生产机器有上下两个大齿轮。机械运行时两个个齿轮通过同一传动杆同时工作,先出现齿轮同步不稳定,公司要求0.08mm内。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什么办法去保证他们的同步。

网友A:
你研究一下齿轮间隙就基本可推算出各该得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研究一下齿轮间隙就基本可推算出各该得的公差

齿轮都是同一台机器生产的,在使用前都有量他的公法线长度,现在生产中就是同步不合格了就换齿轮一直换到行为止。

网友:
传动杆也要考虑的

网友:
      你具体结构和工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设计的几乎都是机械强制同步传动,当然我这里的齿轮非常大,而且是卷扬机方面的,所以传动误差没你的那么严格。
    听说电液同步也有人搞过,但是我不懂。

网友(点评):
请教下,什么叫机械强行同步啊?

网友(点评):
我这里是一个主动小齿轮同事带动两个大齿轮!

网友(点评):
我曾经见过一个同行采用两台柴油机分别驱动两个大齿轮,我觉得同步性非常差,当然,人家有人家的考虑!

网友:
上个简图看看!

网友:
这种结构你看行不, 调整齿轮间隙

网友(点评):
看起來是偏心輪.大俠可解釋一下如何傳動嗎?

网友(点评):
齿轮不偏心,这是解决中心距确定的情况下齿轮间隙的微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