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值扳手加接杆后施加的扭矩是多少?

楼主(2014-04-25):
如图,假如扳手的定值扭矩为10NM,在定值扳手的左端(不是右端)加100长的接杆以后,实际作用在左端(下图)的扭矩还是10NM么?与接杆的长度有关系么?谢谢!

网友:
定值扳手不就是那种超过定值扭矩就打滑的东东吗?
如果是,你说啦?

网友(点评):
问题是加了接杆后如何?

网友A:
肯定不只10NM,扭矩=F*L,你自己算下。

网友(点评):
问题是F和L各为多少?

网友(点评):
10=F1*L1 T=F1*(L1+0.1)

网友(点评):
既然是定值,那到定值以后就不动了,这时你就把这个节当成 是焊死的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只10NM,扭矩=F*L,你自己算下。

你计算的是对的,发消息要扣钱啊。10大洋我费不起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刚发现发消息要扣钱。谢谢你了!

网友:
帮您上个图吧。顺便答复楼主 “ 问题是加了接杆后如何;问题是F和L各为多少”。

扳手如上图布置(俯视)。施力F逐渐增大,直至中间的
铰点开始打滑(达到10牛米扭矩)。

打滑那一瞬间,装置前端输出的扭矩是:
M‘’=F*(L+0.1)=F*L+F*0.1=10+F*0.1 显然大于10 牛米。

不知道F没关系,知道L也一样,因为打滑时 F*L=10牛米, 即
F=10/L  , 于是最前端输出的扭矩为10+1/L 牛米。

网友(点评):
理解了,确认了,谢谢!

网友(点评):
计算很详细。施力点不一样,力臂变了,扭矩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