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侧孔后如何防止内孔变形及去除毛刺

楼主(2014-04-25):
铁基粉末冶金件,长度20,内孔8,内孔公差0.03,外径四方15X15,在一个侧面钻一下3.5的孔,用普通钻床,但内孔有钻头的出刀毛刺和挤压出来的变形,请问有没有办法解决毛刺,同时保证内孔尺寸。能清除毛刺的方法也可以,内孔可以整形保证尺寸。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1)加工工艺有没有可以改善的
(2)去毛刺的方法。
谢谢!

网友:
一个月多少数量?做一台自动化钻吧。

网友:
不太明白,出口不可以倒角吗?

网友A:
先把8的孔打到7.8然后3.5的孔在精铰8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8的孔打到7.8然后3.5的孔在精铰8的孔

楼主说的是粉末冶金件,孔直接压出来就是8。3.5孔加工后铰一下吧。

网友:
可以试下机械式去毛刺

网友:
在里面加一个套然后在钻,只要你的套做得好,就不会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