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加工条件下使用内冷刀具?

楼主(2014-04-25):
请教各位大侠,在什么加工条件下使用内冷刀具?

网友:
能有内冷么尽量用!

加工时候做孔比较好 ,不绣钢加工时也需要

网友:
深长孔,粘性的排屑困难的。刀具容易折损的

网友(点评):
深孔要用油了,而且是高压!

网友:
注意看发热量,,,,,,,,

网友:
外冷不方便冲到的地方,就要用内冷

网友:
内冷刀具在孔加工刀具上采用的比较多,如:钻孔、扩孔、铰孔、镗孔。在深孔加工中为便于冷却排屑,在加工高硬度、韧性大、导热系数小的材料,在高速切削加工时应使用带内冷的刀具。